MS-7529 不出内存供电!!!急急急

楼主(2013-08-15):
            VCC正常,vref为0,RN2,1PIN,2PIN为5V,5pin为3.3,6pin为0,7pin为2.5,8pin为0。
   R18没上,Q7G级为5V。

     如果将Q7拿掉U1的vref为4V左右,上去为零。
      后级场管均正常,U1换了一个,症状一样,还是不出VCC-DDR
        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我手上的板也是没内存供电,,,

网友A:
把rn2排阻换掉,然后打下内存供电阻值,第7脚电压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rn2排阻换掉,然后打下内存供电阻值,第7脚电压不正常

   vref正常应该是多少啊? 是芯片自身产生的吧

网友:
你的排阻RN2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ef正常应该是多少啊? 是芯片自身产生的吧

这种一般都是有一个提供基准的芯片提供的,型号是up6261提供的,第7脚按正常电压应该是1.8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头上没有一样的排阻,直接飞线过去不一样么

103排阻,272什么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C:
小芯片坏的多 UP62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3排阻,272什么的都可以代换

    直接飞线过去也可以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芯片坏的多 UP6261

   换了一个还是不行,症状都一样

网友:
在不就是后级短路 大电流  芯片保护了  南桥或者北桥挂了

网友D:
看样子应该是ATX_PWR_OK没有出来,导致Q6无法将Q7的G极电平拉低,同时,1.8VREF也没有正常出来,跟这个ATX_PWR_OK也有很大关系

补充内容 (2013-8-16 10:47):
你有什么证据显示ATX_PWR_OK一定要等到时钟正常后才出来呢,万一时钟出不来呢,根据楼主这个图纸,它的内存供电,首先应该是SLP_S4#开启的,当SLP_s4退出后,又由ATX_PWR_OK来接替这个任务。不然Q7就会导通。

网友(点评):
ATX_PWR_OK当时钟正常后才出来 内存供电都没有怎么可能出来呢

网友:
把,Q7取掉 看下,如果还是不出,你就要考虑下6脚FB 那个几个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应该是ATX_PWR_OK没有出来,导致Q6无法将Q7的G极电平拉低,同时,1.8VREF也没有正常出来,跟这个ATX_ ...

   但是Q7去了也应该能出来吧

网友E:
图纸找对了吗依照上面的图纸R18没装 1.8VREF过不去 再看一下Q11 6脚0.7V Q11应导通 5VSB应该被拉低2脚为0V但你测得为5VQ11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找对了吗依照上面的图纸R18没装 1.8VREF过不去 再看一下Q11 6脚0.7V Q11应导通 5VSB应该被拉低2脚为0V但 ...

  图纸肯定是对的,Q11 6脚只有0.7  怎么可能导通呢,更不可能拉低5V 啊,Q11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网友(点评):
三极观导通时B极是0.7V

网友:
PCB板断线吗?我这也有一块没修好,回头我再看看

网友:
关注中,楼主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应该是ATX_PWR_OK没有出来,导致Q6无法将Q7的G极电平拉低,同时,1.8VREF也没有正常出来,跟这个ATX_ ...

SLP_S4是持续高电平  南桥在 ATX_PWR_OK和VRMPWRGD正常后产生PLT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