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25公共点短路另类维修案例

楼主(2013-08-15):
接到客户裸板一块D725的板子(带CPU,内存),一插上电源大电流,大短路,哇,心想是不是捡鱼了。
其实不是,这个板子是进了点水,就在进水位置氧化了,造成公共点短路,烧鸡大法烧到进水位置有点热,其他都没有发热。。。
就是板层短路了。我把一层一层刮开,还短路,决定把板给锯掉,锯掉后,再把隔离过来的与公共点接上。。神奇的亮机了。。。

呵呵 。。。。。有图有真相,图如下:

网友:
楼主就不怕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信号线吗

网友A:
你这是闹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闹巧了。。。

这个也算是胆大心细吧。。。。反正死马当活马搞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这都行,,楼主有实力呀

网友:
其实做维修的就是要灵活的处理  维修哪有那么多的框框啊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把坏的怎么处理好了

网友:
   你怎么没拦腰截断啊  厉害

网友B:
太牛了!! 是已經報了換板子的價格了嗎?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跟客户说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牛了!! 是已經報了換板子的價格了嗎?

没有,,跟客户说好了,这个板层短路,现场在客户面前割掉的。。。。。他也同意才搞的。。。

网友C:
  我不好理解板层短路,  谁给我举个例子

网友D:
进水的位置 在剧的位置???发热也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位置 在剧的位置???发热也在这里?

是的。。。。发热也是在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好理解板层短路,  谁给我举个例子

板中间是有还有其他信号,比如:公共点与板层中里面的地短接在一起了。。。。。。。。

网友:
我在想想这板修好后还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