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液晶显示器无信号 黑屏

楼主(2013-08-15):
有时候正常      但经常性的     开机出现清华紫光logo后  提示无信号输入  就黑屏    ,  重启电脑也没用。   电压供不上呢  还是驱动信号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VGA 有木有排查 。VGA没有问题 的h话程序坏 刷程序就OK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主芯片虚焊,修理了好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