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几张图看,大家给我说说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15):
今天接到一张显卡(型号是:铭瑄  极光8600GT钻石版 256/128bit/DDR2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故障我先不说,大家看照片,给我说说你的看法,你的想法?不用说显卡的问题。说说万用表的问题!~为什么二极管档是0,电阻档有值?

网友:
黑表笔测试点是一个电感。

网友:
正常,二级管档测得是两端压降,电阻档才是真正的阻值

网友:
高手都保留意见?

网友:
电阻很小  二极管档是1  还是会响

网友:
楼主两位朋友除了这想法。没有其它想法了?

网友:
显卡核心供电对地阻值本来就很小,你用二极管档测量的是对地压降,当然会显示0了,那么几欧姆的电阻只有用电阻档才能看得出来。

网友A:
我以前修过一笔记本的北桥,二极体值是零,电阻值也是零。但北桥这路供电是好的。笔记本修好之后测量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修过一笔记本的北桥,二极体值是零,电阻值也是零。但北桥这路供电是好的。笔记本修好之后测量也是 ...

阻值也是0的话就见鬼了,你可以问问饼哥看他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七月十四快到了,楼主晚上不要太晚出门

网友:
楼主真有钱,什么表都有,我以前就一个20块钱的数字表,现在换了个一百多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