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显示器 不通电

楼主(2013-08-15):
机器不开机 电源板无电压输出 测得大电容处是269V,电源芯片是EA1530a的,8脚有269V, 其余脚无电压, 该怎么修呢 是电源芯片坏了吗?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楼主 问题能表达清楚吗 最好上几张图参考

网友:
打份电源的图纸对照下。也许会修的出来
同意楼主:
5.0
我心依旧i
同意楼主:
哥你也来水经验

网友:
检查电路有无烧毁短路的元件,换掉EA1530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