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cf为什么连接服务器会失败

楼主(2013-08-15):
最近,有些网游玩家一直在搜索“cf连接服务器失败的原因”,据他们自己介绍,在连接服务器时,经常会出现连接失败的现象。今天,我们来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吧!
官方解答:
1.装好的穿越火线完全卸载(清理注册表,不然会有遗留损坏文件) ;
2.对电脑进行全面清理,彻底查杀(注意使用木马专杀软件),在自己保证电脑安全的情况下可跳过;
3.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客户端,如本地上已有客户端,可直接安装;
4.不要安装到和你已经卸载的CF同一个盘  要装到另外一个盘里。
网友意见:
1.可能电脑网速出现的问题所以连接服务器慢或甚至连接不成功
2.有可能CF游戏系统的问题;
3.可能猫不正常,那个黄色的灯会一闪一闪的导致网表面连着,实际上断开了,那个时候你再换频道会出现那种问题的你要换只猫(估计你没信号的频率太高了);
4.登陆时系统正准备维护 所以你能选择大区却不能进入游戏;
5.中病毒了有些病毒会影响或者终止一些程序的启动 建议杀毒;
6.文件丢失有可能是误删或者杀毒软件误杀 总之丢失文件 建议重新安装;
7.不知道你是不是从别人那里考来的客服端如果是可以重新下载安装包括补丁;
8.网络不稳定或带宽太小。一般2M的自家就够用。检查网线接口是否松动;
9.服务器cf有时候就是会出现异常,可能是在线人数太多,或者你们那的交换器超负荷运行,也就是上网的人太多;
10.服务器在跟新,换个区;
11.更新是自动的(除非你关了)  可能是杀毒软件的限制 建议添加信任区域;
12.实在不行的话,就重装系统,重做一下C盘。

(文章来源:u大师官网、u大师U盘装系统、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网友:
弱弱的问句设么是CF ??

网友A:
老前天 朋友说游戏连接失败 刚刚看见你的方法 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前天 朋友说游戏连接失败 刚刚看见你的方法 回去试试

嘻嘻,这个方法确实挺有效的,可以去试试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