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屏不显示

楼主(2013-08-15):
  G450 内屏不显示,外接正常。 测得没有屏供电3.3V 。那四对时钟数据都没有电压。显卡,北桥加焊过了。EC也换过了。就是屏不显示。求助啊。。。貌似有很多帖子都是关于没有屏供电的。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查一下屏借口附近的三极管。

网友:
八成显卡坏了

网友:
额。。。显卡发货了。明天焊上去才知道呢。。。

网友:
我在做这个板子,89287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