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HK5液晶显示器问题,第一次遇见,求指教

楼主(2013-08-15):
今天接手到一台长城M9WHK5显示器,我接线后能点亮,点亮后灯管两边都闪,猜测灯管问题,但是换了灯管也是一样的,悲剧了,请问说这是怎么回事,高压板没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检测高压板其次检测灯管如果这两部分没有问题建议你检测电源部分。

网友:
检查高压部分和稳压之类的

网友:
就是不会外接高压板,高压板通电那个部分不知道接到电源哪里

网友:
外接高压很简单的,找到1000UF25V的电容,一般都是给12V滤波用的,接好正负极,在找到开关的线就可以了,开关线可以有接引线的地方找

网友:
要外接高压还是 先找到 12V输出  看他走那条路去高压的  这路电压要去高压必须要经过电杆、保险、跨线等 你把它们脱开在把 外接高压接到 12V输出   外接高压的 地你知道的  开关嘛也简单 电源板和驱动板连接线估计有6根线 2根5V供电 2根接地  还有2根 分别是 开关和亮度调整供电  你只要接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的高压板不动 外接一个通用的高压板试一下 接在12V 地线 和开关

网友:
猜测灯管问题没有确定问题就东说,只能说你什么呢?不知道代换法排除啊?

网友:
灯管已经换过试了,还是一样,按照大神们的说话是高压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有点印象  开关管是否损坏  开关管附近有个二极管  IN4007是否损坏  我记得 我当时那个是换了二极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