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LBP2900电源板这个场管用什么能代换

楼主(2013-08-15):
附上图,大家看看 场管是LM583

网友:
懂电路的帮忙分析下啊,不能沉啊

网友:
日本三肯的电子配件。市场上不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china.makepolo.com/product-detail/100133702256.html
小功率双向可控硅

谢谢,有点难过了,原来是可控硅

网友A:
淘宝网上面大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网上面大把的啊!

ok,ok哥们提醒我啊,太感谢了直接送5分

网友:
原来是可控硅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忙,我这个发帖子,考研了大家从图片分析电路的能力,以及代换元件,我在两个版块都发了帖子目的是让大家能学习下,分析下,希望版主不要删,这种电路也是开关电源的,适合电源电路,电子基础电路,谢谢大家

网友B:
是不在定影接头附近的那个啊?如果是那个,你得仔细学电路了。。。高电流,高电压,靠什么元件控制?可控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在定影接头附近的那个啊?如果是那个,你得仔细学电路了。。。高电流,高电压,靠什么元件控制?可控硅 ...

对呀,定影组件那里,我知道的,该可控硅就是被烧了,短路接着烧的保险

网友(2014-05-26):
佳能 LBP2900 定影接头附近的可控硅坏了 是什么故障的  是提示“定影单元错误“吗

网友(2015-02-06):
这个继电器怎么测试好坏 有4个脚  有3个脚有220电压   一个没有电压没电压的这个脚是连接定影膜组件的  是不是这个继电器坏了

网友:
有图纸吗  看看  一切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