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pe盘

楼主(2013-08-15):
从网上下载的iso文件做u盘启动盘始终无法启动winpe,用启动光盘上做启动u盘,可以用,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一下高手们

网友:
你做的是ios启动盘,不是pe盘,你先进入pe,然后在pe里面打开ios文件,会打开ios自带的一个程序,要先准备一个优盘,可以将ios文件写入,这样就可以了,那个程序很简单,我就懒的说了,你自个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