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电源板,各位维修员们参考下这个场效应管该怎么代换

楼主(2013-08-15):
在打印机版块发帖,没有能解答的,所以只好在这里找到答案,上图一张 大家看看这个管子用什么能代换???普通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可以不????ATX电源开关管可以不???、这个场效应管是控制显影灯的,我没办法只好在这里求大师帮忙,版主不要说我发错帖了,因为我知道论坛规定,只想有人可以帮我,几个版块都涉及这个技术,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

网友:
懂电路的帮忙分析啊,不能沉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打印机电源板

网友A:
这是打印机电源专用可控硅三极管 SK M58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打印机电源专用可控硅三极管 SK M583

对的,你说的很对,谢谢帮忙

网友B:
图片看不清楚啊,有型好没有查一下电流电压啊

网友:
5楼说的很对,那种开关管不能代换的,这个是可控硅,主要是控制定影组件的开启,导通时定影组件工作,不导通不工作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忙,我这个发帖子,希望大家能对平常见到的元件有所记忆,真的有时候很需要,同时考研了大家从图片分析电路的能力,以及代换元件,谢谢大家

网友:
是个可控硅 买不到可以用光波炉上面的代换

网友C:
在打印机上拆一个吧  在定影那地方,电路差不多的拆一个吧  我试过的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打印机上拆一个吧  在定影那地方,电路差不多的拆一个吧  我试过的可以的

谢谢,去拆了个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清楚啊,有型好没有查一下电流电压啊

应该用个好点的显示器,这个还是看的清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