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卡LOGO不是通病故障

楼主(2013-08-15):
今天接了一台SL400 独显 卡LOGO  死机一台。。。论坛一搜 都是USB电容问题。。可把我高兴了, 马上拆机。。结果发现上角和右下角的USB 很正常 5V都有。。 心一下冷了。。摸摸南桥吧。。温度有点刺烫刺烫的。。换呗。。结果 还是一样。。大家讨论下啊。。现在还隔在那 BIOS也刷了

补充内容 (2013-8-16 14:33):
南桥换了两块了 可以确定不是南桥引起的 档LOGO 死机。 我怀疑 有芯片不良引起的 读卡 声卡 网卡 也不发烫 真不知道哪问题的

补充内容 (2013-8-16 16:22):
SL 系列的 不上声卡芯片 会点不亮的。。现在搞好了 是HD芯片问题 去掉是没用的  要找个料板的换上去 就不档LOGO了。。。终于搞好了。。

网友(2013-09-14):
请问楼主 这个HD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之前遇到一个开机报错的,是之前维修好的,后来出现问题后直接当报废处理了

网友:
SL400USB口坏的多吗,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4-07-19):
SD卡 芯片  这个比较少坏

网友:
外设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