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笔记本电池不能充电

楼主(2013-08-15):
山寨SONY的上网本,拆了捣鼓捣鼓可以正常开机了,换了个硬盘又做了个系统,头疼的事来了,电池不能用!用可调直流电源设定4.2V给电池单节充电正常,充完电连接笔记本也正常用,就是提示没电,插上电源显示充电,但是充多久还是0%,对了原来是22%,后来用光了再充才发现充不进电,现在一直显示正在充电0%。目测电池保护板上掉了个电容C9。
还有键盘不知道怎么搞的ESC、F1、F2、F3、右CTRL都不管用了,其他的键都管用。下面是键盘排线.
谢谢,请高手指点一下,头一次搞笔记本电池,摸不着头脑啊。

网友:
三寨  得笨笨  电池  是正样的  我用的  一个 三寨  清华同方  电池  给你说的一样   没有办法  用   至于键盘  坑定坏了   三寨的  没得换   我全拆过

网友:
真的没得修吗?

网友:
键盘你可以试试用无所酒精擦擦触点,电池显示是充不上电,你用表打一下看看实际上有没有电啊。

网友:
串电流表和用可调电源都显示没有充电电流,系统显示正在充电。键盘本来是好的,拆了装回去后发现那几个键不管用了。

网友:
键盘的话看看是螺丝太紧了,松松试试看,电池的就不要修了,因为里面带有保护芯片,对每个电池的电阻进行记录了的,如果乱操作就会出错,这样就冲不了电了,而且电池不能手动换,换了还要拿专门的软件复位,电池也是个麻烦事,你这电池拆了可以做移动电源

网友: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