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PLUS插VGA线闪绿灯

楼主(2013-08-15):
前几天客户送来主机说不开机,经测试主机完全正常,客户回家也正常用。今天送来说是老问题,开机液晶闪绿灯,我测电源板输出正常,跟客户说驱动板问题,要换驱动板。客户走后我插上线显示正常,心里暗喜是他vga线问题,轻松赚了90元。可好景不长过了40分钟屏幕黒,该死的绿色指示灯大概2秒一闪。拔了vga线,不闪了,屏幕提示检测信号,有经验的指导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程序不好。我拔了电源线、vga线,等半小时插上又显示正常了。

网友:
驱动板要搞BIOS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首先 你跟客户的报价让我很蛋疼  换 驱动板  才90块。。。。。。。   然后  40分钟屏幕黑的时候 拿电筒照下屏幕 你懂的 绿色一闪一闪 一般是带不起负载  重点在电源部分      解决方法  :加焊开关管 整流桥 变压器 二级管 电容如果鼓包了你也看的到  还不行 插开关管周围的小元件 二极管  再不行 查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