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苹果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8-15):
仿苹果机,用U盘启动之后选本地硬盘启动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把U盘拔了,停在开机选BOOT项画面,硬盘没坏到,启动项也没设置错,,,,,,是哪作怪,,,求解

网友:
是不是没引导?

网友:
cpu虚焊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你先加焊一下CPU试一试

网友:
如果好了和我说一声

网友:
拍张图片来看看,这让我有不信

网友:
放个电试试

网友:
主板没问题,进PE选尝试硬盘启动都可以正常使用,怪

网友:
已解诀,硬盘主分区没激活,用DOS工具缉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