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 指示灯一亮一暗

楼主(2013-08-15):
大家好,有台显示器,开机屏闪一下,然后黑屏,然后电源指示灯一亮一暗的,不是一亮一灭,是亮一下,然后灯的颜色变暗一下,请问是哪个地方的原因,多谢了

网友:
电容爆了,负载起不来

网友:
对  百分之八十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电容外观都没爆,是电源板上的电容还是驱动板上的

网友:
看下电源管理芯片12V5V出来没

网友:
把12V 5V 电容全部换了  包你好啊

网友:
12v  和  5v电压正常

网友:
多谢各位了,把12v和5v的电容换了就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