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显示器n91w 高压板 4606反复烧 最终解决办法??

楼主(2013-08-15):
现代显示器n91w 高压板 4606反复烧 最终解决办法?你们有没有?
遇到过无数这样的显示器电容鼓包,4606短路换之后就能用了,可是两天就又返修了,太烦人了只能是改通用高压板,现在给同行维修只能收费50 元 40元所以不想换通用板子,随意求大家指教下。

网友A:
改个高压条才10块钱

网友:
一般把电容换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4606  高压线圈要补焊

我都换了高压包了还不行唉?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个高压条才10块钱

骚男没看懂我什么意思吗?想换用问你啊?

网友:
LCD还是LED,LCD考虑下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