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85GE 修复负载供电

楼主(2013-08-15):
      顾客那过来的时候  跑C1   D3  00跳的很快,插上PCI打值卡,量了一下有复位,问题锁定在内存这块了,量了一下主供电1.9左右正常。先检查有木有断线。没有发现有断线,然后习惯性的量了下负载供电,内存插槽旁的排阻 0.4V很明显不正常,正常为主供电的一半(0.9左右)然后跑线跑到一个八脚芯片型号为FP6137E      找了半天没找到这种芯片,到是找到一个FP6137C,没有直接换,毕竟不是一样的,到迅维网也木有发现找到相关的帖子,没有办法只有代换上去试试。没有想到奇迹出现了,开机量负载出来了,跑码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

Rngon -8 严禁灌水

网友:
你说的是台机 主板吧

网友:
什么负载电压,是不是就是内存边是排阻晓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