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P540白屏怎么修

楼主(2013-08-15):
神州HP540 外接显示器正常,内屏白屏,换过其它屏也是白屏,要怎么修,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
借助电路图看看显卡这一块的电路

网友:
检查屏供电!

网友:
同意楼上,先看看屏供电,再看显卡

网友:
查屏供电 打一下阻值

网友:
换过屏还是白屏的话应该就是屏供电出问题

网友:
前几天才碰到一个是索尼白屏的 故障基本和你这个差不多 换了屏还是一样白屏 最后发现主板屏线接口有一个电容对地短了 我运气好

网友:
这个找图纸查屏供电。

网友:
各位已经修好了,是屏3。3V没出来,直接飞了根线搞定,谢谢大家

网友:
一般白屏都看屏供电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