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主板跑25不亮

楼主(2013-08-15):
今天接到 一技嘉主板,电源和网卡都被雷击坏了,先换了电源开机进系统正常,但网卡发烫,所以把网卡吹掉了,再开机就不亮了,跑25代码,请问这个和我吹网卡有着吗?

网友:
25是没有过显卡,要查显卡工作条件:1VCC,CLK,RESET.2量显卡到北桥之间的AD线对地阻值相差不超过5欧。3再就是查R,G,B是不是有无损坏,(740门电路)。4刷BIOS.5不行就干北桥了。

网友:
有些跟网卡是有关系的

网友A:
25是档显卡,被雷击坏的板子修起来就是很蛋疼·,,,,,

网友B:
把网卡换一个上去,现在很多板没网卡就会档25.

网友:
估计是好眼治瞎了。。

网友:
网卡-南桥

网友C:
当外设了兄弟,有些板子是不能摘网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网卡换一个上去,现在很多板没网卡就会档25.

你说网卡发烫的时候,那个时候网卡在系统里是正常上网的吗?如果是,那你就把网卡焊回去,若不是更换网卡,那种板不可滞空网卡

网友:
网卡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外设了兄弟,有些板子是不能摘网卡的

现在都这样了,才知道

网友:
还不如直接上个PCI网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5是档显卡,被雷击坏的板子修起来就是很蛋疼·,,,,,

兄弟,能不能换个头像,你这头像看起来才蛋疼。。。。。。

这板换个网卡就好使了!

网友:
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能不能换个头像,你这头像看起来才蛋疼。。。。。。

这板换个网卡就好使了!

你的图像很好看哦~。。亚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