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上硬盘掉电

楼主(2013-08-15):
神舟:优雅HP500 上硬盘就掉电,上驱动也是一样的掉  有谁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求助中。。。。

补充内容 (2013-8-18 19:10):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待机芯片5V自举升压断线了导致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NEC大电容,换之   好之

网友:
没看太懂,上硬盘掉电,那你有没有换,还有你上硬盘就掉,那驱动这么打???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上硬盘或者光驱都掉电啊,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得先查查5V的电路有没有问题,要是没问题的话就换南桥吧

网友:
先查硬盘有否问题 如果没 看供电是否稳定 如果都没问题拆南桥 “换”  一定要换的哦!

网友B:
是一显示就掉电还是一读硬盘就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上硬盘或者光驱都掉电啊,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得先查查5V的电路有没有问题,要是没问题的话就换 ...

检查了5V电路,没问题 也排查了南桥的问题 现在是没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显示就掉电还是一读硬盘就掉电啊?

裸板上硬盘就掉电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次、不是你这个型号的、但也是神舟的、广达的板、原因是待机芯片5V自举升压断线了导致的、当时摸到5V上管非常烫、不上光驱硬盘能显、上其中任何一个就掉电、你看看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次、不是你这个型号的、但也是神舟的、广达的板、原因是待机芯片5V自举升压断线了导致的、当时摸 ...

我马上查一下呢 还是不是这个问题!有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马上查一下呢 还是不是这个问题!有用啊!

看了的方法检查了 ,果然是5V断线啊!修好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了的方法检查了 ,果然是5V断线啊!修好了!谢谢!

哥们!把你的求助帖改为解决的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DELL 迷你10也是装硬盘掉电也是5V这里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把你的求助帖改为解决的

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
互相帮助才是论坛

网友:
哇 论坛上有好多高手  佩服 希望大家都能一起提高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