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516开机电流在0.7至1.25之间跳变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15):
客户送修一台Compaq516 板号:ML1-H94V-0能触发但不显示: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在0.71.25之间循环跳变,拆机仔细外观查看没有进水也没有掉件的地方,裸板测试也是不显示,就开机动手吧!
示波器在打阻值卡的数据线点上测量没有波形,再装上内存在内存的排阻上测量也是这样的波形,但用万用表测量VDD1.8V供电。
根据内存的波形明显是没有寻址,再测一下LPC总线吧,
第9、10、11脚测量到的波形是这样的
根据LPC总线的波形读了BIOS 但是读不到内存,打值没短路开路,准备做北桥,但想想,这机器CPU坏的可能性也大,还是换下先吧,换了同型号的CPU再接上可电源突然电路上去了,跳到1.9、2.0…看来是亮了,接上显示器确认一下,久盼的HP出来了。
根据LPC总线的波形读了BIOS 但是读不到内存,打值没短路开路,准备做北桥,但想想,这机器CPU坏的可能性也大,还是换下先吧,换了同型号的CPU再接上可电源突然电流上去了,跳到1.9、2.0…看来是亮了,接上显示器确认一下,久盼的HP出来了。
此时想到ADS#是CPU工作后所发出的第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否正常,对于维修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界定点,一般在笔记本维修当中,能顺利捕捉到ADS#信号,就可以认为CPU的基本工作条件满足,此时也算走了一段弯路了,需要再努力吧!如果思路不清析的地方请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
问下,LPC总线有波形,是不是CPU以已经读到BIOS,开始自检了。接下来就应该北桥发SMBUS来读内存,过内存

网友:
读了BIOS 但是读不到内存

网友:
果然思维比较混乱,CQ516是AMD的吧,有ADS#吗?

被你抢先一步提问了。。

网友:
AMD不能扑捉这个信号,只有INTEL的能捉,I3之后的也捉不了。

网友:
有个示波器就是哈哦!!

网友:
兄弟  你这示波器貌似抓ADS#有难度。。

网友:
是AMD的CPU吗?

网友:
AMD的来回跳,大部分是CPU和北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