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解决方法,拜谢。

楼主(2013-08-15):
   帮客户装个无线路由器说是手机想用waifi上网,他说分的别人的网线,是自动获取的,他的IP是192.168.0.1的,我把拿去 的路由器改成192.168.1.1 设置好后却上不了网,桌面任务栏的电脑图标打感叹号,又把路由器设置动态IP也不行 显示什么什么错误   最终没装好,求各位高手 解

网友:
先确定分过来的网线能否上网?

网友A:
DHCP服务关了没有

网友B:
楼主这个事情很简单,他是用别人的网线,而一层用了路由器,你在二层也想用路由器,只有能静态或动态的方式来上网,且你所说的192.168.0.1是网关,不是IP地址。下面我来教你怎么设置吧,如果弄好了记得给我加分,
    首先看你的路由器背面的网关是多少,一般只有192.168.1.1和192.168.0.1
如果是第一种,那么你的设置就会很简单,把链接到电脑的网线插到路由器的LAN口上面,在网页上输入192.168.1.1进入用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如果不是直接恢复出厂设置,进去之后找到网络参数,选择WAN口设置,然后选择动态IP,然后保存,设置无线 密码,保存,重启,把进线插到WAN口上面就好了。
   如果你的路由器网关是第二种的,把链接到电脑的网线插到路由器的LAN口上面,在网页上输入192.168.0.1进入用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如果不是直接恢复出厂设置,进去之后找到网络参数,选择LAN口设置,把里面的192.168.0.1设置成192.168.1.1,然后重启路由器。进去之后找到网络参数,选择WAN口,选择动态IP,保存,设置无线密码,保存。重启,OK。。。

网友:
第一个~ 是Wifi 第二个 分过来的话~ 一级路由的DHCP是从多少看是分的。一级路由设置二级路由的静态地址。二级路由自己获取DHCP~

网友:
一级路由设计二级路由的静态~ 二级路由自动获取~

网友C:
忘了最基本的MAC克隆吧?一个路由器有多难设?
可能的原因有:
MAC克隆
自己路由IP段与电脑IP段不一致
分的IP估计不是192.168.0.1

路由设动态IP后,直接在路由界面看运行状态,看上否连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HCP服务关了没有

这个要关的吗,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事情很简单,他是用别人的网线,而一层用了路由器,你在二层也想用路由器,只有能静态或动态的方式 ...

我那天也是你说 的这样设置的 ,但就是不能上网啊,我拿去的路由器是你说的第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忘了最基本的MAC克隆吧?一个路由器有多难设?
可能的原因有:
MAC克隆

我路由器设置界面看了  没有连上

网友(点评):
用你原来能上网的电脑连接你自己的路由器,克隆MAC,还不行就用静态IP连接,再不行就检测路由是不是坏了

网友:
请问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关的吗,我试试,

其实没那么复杂,二层路由只需要把DHCP服务关了后由一层路由分配IP,把二层路由的网关随便改一个不一样的,wlan口不接,有线无线都行了

网友(点评):
谁说下级路由要关DHCP的?只要IP段不同就可以了的

网友:
先把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在按照我说的设置·。

网友:
先确定电脑能不能上网,能上网再看看IP分配方式,是手动分配还是自动获取。二级路由动态或静态都行,我比较喜欢设为静态,感觉相对稳定一点。你说的情况应该是未从一级路由获取到IP地址,所以不能上网。

网友:
不要纠结MAC克隆,完全不用,  首先修改你的路由器LAN地址,改成和上级路由不一样的,比如上级是192.168.1.1,那么把你的就改成192.168.X.1. 改完重启,然后选择动态IP输入, 动态IP之后可以在路由器界面输入DNS,不然就要在电脑或手机上填DNS,  DHCP服务开启。 基本就是这样子

网友:
看好网线接法试试

网友:
这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了.后来才知道其实有多种方法可行.我觉得二级路由器如果带桥接或中继功能.无论是有线或无线连接都行.也方便.................

网友:
说不定就是IP冲突  你把所有线路取了   只设置一线和二线  别的先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