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独显 不充电 电池是好的 附上图纸 求高手指教 谢了 万分

楼主(2013-08-15):
                                                                                                    这是电池接口电路  电池是好的。。。。。图上所标1  2   3  的是他的另外几个 我还没去追查的信号电路     我现在主要查他到适配器的公共端  追查到MOS管Q13

发现该管输入已有电压18V   4脚无控制电压 插上电池测量也一样   123脚前级电路正常   就4脚我觉得很不正常  他接到了一个芯片的40脚  经测量 线路 正常    就是一点控制电压都没有 。。。。疑惑中 求高手解答  这歌40脚有电压吗  有这块板的朋友麻烦帮个忙  在班上测量ix下   带电池测  谢了  小弟我在这多谢了。。。我是新手 谢了

网友:
谢了  新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Q13是一个放电场管,要去找充电芯片控制的场管

网友:
单独使用电池能否开机呢 充电异常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你附上的这几张图片就没把充电芯片给截图完 看不到啊

网友:
这个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