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独显加电保护

楼主(2013-08-15):
有哪位大神遇到过加电保护啊,就是待机三五伏正常,一加电电源瞬间被拉低保护,试着将3.5v二级转换场馆都拔掉,加电仍是保护,一点思路都没了  ,谁给点思路啊 ,先说明主板无明显短路,各大阻值正常,拔过声卡网卡,都是不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头疼啊 ,还是二修机,哎

网友:
附上电路图

网友A:
电容换了吗

网友B:
排查下 温控  维短路 3V5V芯片
二修机器 祝你好运 看看没有做过手脚吧

网友:
电源确定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查下 温控  维短路 3V5V芯片
二修机器 祝你好运 看看没有做过手脚吧

3 5V 待机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换了吗

先说了是加电后保护的,不是插上可调电源就保护,对于电容短路那样的小问题是不可能不被发现的

网友:
按照电压出来先后顺序,一级一级隔离,隔到哪个电压不保护了,就是它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找个波器,看电压出来哪了,是哪个电压引起的保护。一步一步跟时序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