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85wa 7575ps代换7552维修一例 多图

楼主(2013-08-15):
今天下午客户送来台联想D185wa    不开机 通电无反应
图是7575ps代换7552 本人亲自试验
下边我吧引脚修改分享一下
7552引脚     1   2   3   4   5   6   7   8
7575ps引脚4   2   6   1   7   3   6   5

楼主在上张电路图 就完美了
hjq
又一奇葩维修!

网友:
改成这样,用户看到指定不同意。。。

网友(点评):
小孩子乱说话 这样客户也会说不行 我改驱动板或改高压的时候 都是当着客户面 拿钢锯锯的 客户当时只有一句话 :看来你这100多块钱真的不好赚 钢锯都用上了! 时候修好 客户十分满意

网友:
老大 这是我看见最牛的帖子呢 手法 怎么看的原理呢 有一会我也飞线啦 可是没有好 高手都善于发帖 都是我们想不到的呢

网友:
芯片组不一样是吗  不一样怎么知道呢 闹不清楚

网友:
基础结实,要是我肯定不敢这样改,怕被炸死。

网友:
最好发张ic的结构图,那就更有说服力了。
另外,外围电路不用改了吗?

网友:
是脚位不一样啊

网友:
线很乱,会有后遗症吧

网友:
如图 7552的外围电路总之是烧的一塌糊涂  手上有块7575ps的电源 ,找到脚位图 引脚定义一样  就打算飞线试试  没想到 还真的成功了
这完成时遇到了点小问题    第一次通电  5v供电为1.0几v     12v为0v
起初以为不可以用7575代换 就打算换板子的, 后来才测得12v的整流管子击穿了然后吸空   5v出来了 是6.多v
场效应管是用8n60c代换的  之前的炸了。   0.8欧姆的电阻也断路了   总之这个板子换了有不下10个元件
打接手到修好花了大概3个小时   收费60元

网友(点评):
多少钱就不要说出来了 孩子 折腾半天就这点钱 。。。。。。可怜的娃

网友:
哇塞,楼主这样也可以哦,想知道的是,7575对应7552的脚来飞线就可以了是吗?外围电路不用改变的是吗?

网友:
用DM0565更加方便!!!!

网友:
精神可佳。但,做生意不行。如果是我,像这个情况,就用通用板改了。一个小时搞定,收70元。把这个板子收回来拆配件。呵呵。做生意,不能太较真的。但,学技术要这个钻劲哟。加油,不错的小伙子。

网友:
额。。。。。。。。。。版主厉害啊!两个管脚定义要知道才好代换啊

网友:
改成这样,不如用DM0565R了。 这个才5条线。

网友:
倒数第三张图不是白屏吗?

网友:
这个改的太麻烦了 用Dm0565改 好了

网友:
我用的基地超级模块

网友:
你太善良啦

网友(2013-09-16):
收费太少,最起码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