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不进去电 我 想求助下 T61 独显

楼主(2013-08-15):
图上所标的  1   2    3  各是什么信号。。。
我是新手  求高手解答  谢了  万分。。。。

网友A:
1,2脚是电池和EC之间通信的串行总线,3脚是电池温度检测信号。

网友B:
如果电池电量检测电路出问题,在系统里面是不是显示100%,但实际电量很少。没研究过这个问题。不知版主能否告知?

网友:
不一定!不过系统显示100 实际电量很少,电池问题占多数, 最好先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脚是电池和EC之间通信的串行总线,3脚是电池温度检测信号。

第一脚是电池的充放电的,第二第三脚是电池检测识别的信号,第四脚是温度检测信号,第五就是接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脚是电池的充放电的,第二第三脚是电池检测识别的信号,第四脚是温度检测信号,第五就是接地啊

我说的是楼主用红笔标出来的。

网友D:
放弃吧,IBM的机器没点功底是修不出来的,况且还是冲放电这块

网友:
插上电池后,充电芯片的充电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可能是电池本身问题,不正常可能是充电电路问题。(如果I2C总线检测数据或者电池温度报告异常,也可能导致充电电路不工作),我个人认为理论应该是这样的,还没有修过充电电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池电量检测电路出问题,在系统里面是不是显示100%,但实际电量很少。没研究过这个问题。不知版主能 ...

没有  他显示实际电量   而且 还可以放电 就是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楼主用红笔标出来的。

我想请问下  这几个角的电压要多少才正常  我量了下  有两个3V   一个2V 多。。

网友:
我准备换那个U61  了  因为他的Q13  打通不了    4 脚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弃吧,IBM的机器没点功底是修不出来的,况且还是冲放电这块

支持一下你 你这维修观念太给力了!

网友:
楼主说的1,2脚是i2c总线,3脚标注是温度感应其实是直通H8的电池检测,然后再由h8发出一个M-BATVOLT给电量检测电路,再返回到H8,由H8控制PMH7来控制充电芯片给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池电量检测电路出问题,在系统里面是不是显示100%,但实际电量很少。没研究过这个问题。不知版主能 ...

1、2脚检测信号出了问题根本不会充电的、相当于没有发现电池一样

网友E:
电池是不是好的,还要看看主板有没有认到电池,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是不是好的,还要看看主板有没有认到电池,挺麻烦的

是 好的...新电池   能人道   呀能放电 ...无余啊

网友:
说了半天 他的电池是可以认到的 就是 充电显示百分之百  但实际上没有     这个问题 不值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