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型号后缀不一样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3-08-15):
一台神州8.9寸上网本,屏破裂了,在某宝搜到价格合适型号一样的屏,但是后缀不一样,卖家说不一定能用,害我没敢下手,同型号同后缀的问了几家,因为价格比那块高出许多所以也没下手,呵呵想问下这个真的有不能用的吗,显示器的屏我就换的比较多,基本不用管后缀,甚至不用理型号,只要尺寸,分辨率,接口一样就能换了,

网友:
应该不行吧,屏芯片不行吧?

网友:
一般的没有问题,除非比较妖怪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