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主板,CPU 供电上管全穿,电源管理6566 求助

楼主(2013-08-15):
这块主板什么牌子我也没看出来, 不过肯定是3流3流的,没听过的什么名,问题就是不插CPU供电 可以上电,插了CPU供电就不上电了,判断CPU供电有短路,经测量3相供电上管全穿,于是更换,在于是上电1秒又全穿,我真日啊,电源管理芯片是6566,于是换了一个,这次上电不穿了,但是不跑码,在测量,上管12V,下管没有出来1.2V左右的供电,只有0.5左右,所以不工作,其他内存1.5V 桥 总线等 全部供电正常!!!求大神分析 这个板子还应该怎么去查 或者 还哪里能出现问题!
补充:DDR3的主板,CPU 用的AMD240

网友A:
换下管。滤波电容。

网友B:
换上去怎么就不测量下6566是不是好的?en出来没,还是6566是坏的?

网友:
不要误导LZ啊,你没看到他说换了管理芯片就不穿了嘛,只是没电压,如果是下管击穿,那么你换多少上管它就击穿你多少··所以重点应该管理芯片上

网友:
感谢,还是6566的问题,应该料板上的坏的,又换了一个6566 好了,一路小跑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管。滤波电容。

下管和滤波应该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最终解决是又换了6566,倒霉第一次换的6566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去怎么就不测量下6566是不是好的?en出来没,还是6566是坏的?

确实,第一次换上去的6566虽然不穿上管了 但也是个坏的,又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继续换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