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2亮几秒就灭

楼主(2013-08-15):
看到这问题大家肯定都会说,不是灯管就是高压坏我也这么以为
结果不是
症状,亮几下,然后灭了
电源板一体板,双灯管
亮几秒灭了之后,5V不见了,板子没12V供电,只有5V供电
灭了之后,指示灯不亮了(这个是必须的)
然后全板电压好像都不对了,5V不见了,开关电压不见了,输出排针所有电压都为0
按指示灯也没有反应(一般如果高压坏或灯管坏,按指示灯是可以再亮一下)
现在是按指示灯也没有反应
求助,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先查电源有虚焊,+5V +12V接头虚焊。

网友(点评):
这板子没有12V电源,只有5V输出

网友(点评):
加焊之后,用了1分多钟,然后还是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