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不认有线网卡小修一列!

楼主(2013-08-15):
今天接到同行一太联想G430 待机电流0、03有点偏大 同行说收回来好的 放了一阵子就开不了了!

拆机目测看到有进水的的地方,洗板子刷刷晾干,大家都懂的 哈哈~ 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目测基本无掉件,上电测试,电流刷刷的上去了亮机,接硬盘装好散热器发现有线的网卡没有认到!
到论坛下载图纸。本来想果断换个网卡的,想想进水的机器,还是仔细查查把 说不定是哪里小原件不良导致的。
网卡认不到,看了图纸网卡型号为BCM5906m 此网卡以前有修到过,3.3v 2.5V 1.2是必须的供电

1。2V 供电也正常

而2.5电压只有0.8V

实际测量Q9的 第三脚和第四脚电压为3.3V 1256为0.8v 电压偏低 ,要么就是网卡拉低了 要么就是Q9性能不良
6个脚的管子不好找啊,这网卡型号料板也没有 于是找个三个角的三极管上去,试试看,电压升起来了为1.5 V ,确实是Q9坏了。
翻江倒海找料板上没有这种管子,找了好多三极管上去都不行 电压只有1.7左右。想了半天决定用二极管试试看,二极管一般压降为05.-0.7二极管正极接上第四脚另一头直接接1256叫, 上去2.5V电压正常 进系统网卡 能认到正常使用 ,那个开心的啊

Q9的尸体。

网友:
很给力的维修,这种还是很好修的,楼主运气还是不错的,那种什么都正常,也不断线,换网卡不行,换桥不行,这种听坑爹的,不是很好搞

网友(点评):
那就放大招、改一个进去不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他宝贵的经验,我记住了,网卡原来要三组供电,普及了我的知识。。

网友:
看了后我受益匪浅呀

网友:
先排除外围 再动芯片 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看来我叫加强理论知识了

网友:
呵呵,楼主细心总结经验,知道网卡还有供电不正常导致认不了网卡的,。

网友:
因为台式机主板修多了 所以一般修到这种问题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供电,然后再查其他的

网友:
楼主是个高人啊

网友:
楼主是个高人

网友:
修过一个BC4401的BGA封装的网卡,开始故障是认不到网卡,换一个新的后,认到了但是打不上驱动,以为网卡坏的又换一个,谁知道还是装不上驱动,测量线路供电都正常,最后更换码片后OK,、
还有一片更变态的,顾客将网卡接口底下的线搞断了,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测量接口到网桥不通,外面飞线都不行,非要把网卡接口拆下来,然后补线,再装上,才OK,有时候就要打破砂锅查到底,才能修好,中途放弃,就学不到经验了

网友(2014-07-02):
lz好思路   也懂得变通

网友:
这同行简直就是给你送钱来了,不过楼主解决网卡这故障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上次修一个Y460不认无线网卡,是BIOS中关闭了无线网卡设备,后来没收费。

网友:
真是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8-03-07):
网卡认不到,一般是换网卡, 很少查条件,因为进过水,所以先查下条件,谢谢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