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3-08-15):
本人新手一个, 接到一块板子,按电源不开机,没反应,以为电源坏了,直接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触发一下就能开机了,可以正常使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查电路呢

网友:
查开机电路,估计你的问题出在IO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
IO 晶振 南桥 5V转3V的管子

网友:
查开机电路

网友:
要看是什么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