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PC161和PC164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8-15):
如题,谢谢各位师父!

网友:
保护及电流构成回路之用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恩

网友:
猥琐蜀黍
同意楼主:

网友:
滤除适配器杂波干扰的吧

网友:
好像坏的少

网友:
保护及电流构成回路之用 ,导通pq52用的

网友:
一楼正解.保护及电流构成回路

网友:
真心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