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A1311 版号K60不开机

楼主(2013-08-15):
苹果一体机A1311 版号K60不开机,原本故障是不通电,换了电源板通电了,但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不能开机的时候一个指示灯也不亮,查出问题为SMC边上的复位IC故障,从A1278料板拆个解决,能开机了,但发现需要开2次才能亮屏幕。开机用的时候装了个苹果系统,功能正常,网上用无线下WIN7驱动时突然死机,画面静止,喇叭发出类似影碟机卡带的声音,没办法强制关机,再开,就不亮了,LED灯在按开机件后只亮2个LED501和LED502。光驱没有复位动作。显卡是好的,放别的机器上试过,不插内存有嘟嘟报警音,CPU,显卡电压都有,求点思路,该找哪部位?BIOS刷过,BIOS是好机拷的8M

网友:
补充下图片 这个U5010坏了,不能复位,造成不开机LED501不亮,测量的时候5脚也有高电平,短接S5000的时候 5脚电压不会变,换了之后就能有正常高低变化了。

这个是U5010的位置,在SMC边上。

现在的故障就是开机只有这2个灯亮了,其它反应没有了,有谁知道,指点下思路。

网友:
能把图纸和点位发下吗?谢谢

网友:
你什么都没说.也没测那里.说了也是瞎说

网友:
遇到过,不触发的,还在查找故障中

网友(2013-09-28):
按你上面说的两个灯亮剩下的不亮。剩下的都是些什么灯呢,系统电源好信号正常S3的灯才能亮,再看下有没有CPU供电和CPU电源好信号,一步一步向下查。

网友(2013-11-03):
我也遇到一台苹果一体机刚开机好的,用个几分钟就断电了。现在一点维修思路都没有,有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
就这电压没出来引起的

网友:
楼主图纸共享一下呀,谢谢

网友:
图纸共享一下呀,,这样才好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已经修好,是CPU 坏了,换了个U 就好了,还有,这个不U 坏了,也有不触发的,有个朋友说电压都有不触发的,可以换个U 试试。

网友:
這片電源板待機為12v

网友(2013-12-05):
我这个及其就是CPU短路,也不开机,看图纸是1.8V 短路,有要图纸的加我QQ3212348444

网友:
我的是LED501等待机不亮,换了IO就亮了 但晃不触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