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进液,关机变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16):
机型:联想G475
故障现象:同行送修,进液机器,拿来时是关机自动重启,有时不能开机,同行已经更换过键盘。
拆机检查:该机型主板板号LA-6755P,主板进液主要集中在EC和键盘接口附近:

维修:首先用洗板水进行清洗,然后烘干,检查没有发现有掉件,接可调电源,电流0.006,通电试机,发现不亮机,电流从0.3跳到0.5后几秒就掉电了,再试多几次还是一样,呵呵,洗完板后连机器都开不起来了。
    按电流来判断,应该是有电压没上来,看来是有断线了。重点查找受腐蚀部位的三只三极管,分别是Q74、Q102、Q107,查电路图,它们分别是控制1.5VGS、switch开关电路、+3VS:

    根据0.5的电流判断,应该是1.5V或者+3VS其中一组电压丢失所致,最后检查发现R344(20K)和R788(47K)均有一端腐蚀了,导致该电阻开路,在料板上找到以上两只电阻换上,电流立即上去,熟悉的开机画面跑出来,试开关机多次,已经没有出现重启现象和有时不能开机故障了,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相机照的蛮清楚的啊。。。

网友:
这样的活让徒弟练练手很好

网友:
呵呵,手机拍的,国产华为,支持一下国货。

网友:
我的也是华为,C8950D咋就没这么清晰

网友:
我的8813Q,照相还是蛮清晰的。

网友:
不错啊!!还有图纸啊!!

网友:
R344找不到么~~~

网友:
关机变重启的网卡引起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