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P1020打印机晒鼓如何修复?大家看看吧.

楼主(2013-08-16):
我的HP1020打印机打印出来只有一点点清楚,像是缺墨一样,刚加的粉,换了鼓芯无效,之前是连续打印400多张出的问题,换新晒鼓完全正常,此晒鼓会是哪里有问题呢?就是打印出来的界面只有一半,而且很淡,几乎是白纸一张了。
检查磁棍数字表检测接触良好,重新安装后打印出来的界面。

网友:
机械的问题

网友:
把你打印的稿件(就是你说的不清楚的)发上来看看,也许我能解决。拍个照片,或扫描,都可以。应该是充电辊充电不良。

网友A:
有一个弹簧忘挂了吧,就是两半硒鼓连接起来的那个长弹簧  他是接地的 没有它  有的硒鼓就出那个故障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

网友B:
来张图啥   有图  我追好给你解释  是哪里  的问题  了 估计  是  充电辊  的  问题  无图无真相不好说

网友:
是加完粉之后这样的,还是新的用着用着就不好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原因,磁辊上面的弹簧没接触好或者是已经断掉了

网友C:
图片已上传,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张图啥   有图  我追好给你解释  是哪里  的问题  了 估计  是  充电辊  的  问题  无图无真相不好说

图片已上传,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弹簧忘挂了吧,就是两半硒鼓连接起来的那个长弹簧  他是接地的 没有它  有的硒鼓就出那个故障

有一个弹簧忘挂了吧,就是两半硒鼓连接起来的那个长弹簧  他是接地的 没有它  有的硒鼓就出那个故障
你的答案一百分!装的时候忘记装了,装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已上传,帮忙分析一下吧。

把鼓拆开后,看看磁辊上粉量如何?估计你的磁辊上的弹簧(在磁辊的头上)短了,换个磁辊试试。如果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就看看废粉仓这边和鼓芯紧挨着的那个黑色橡胶辊(充电辊)的两端导电性如何?在这个充电辊的左端,有一个用于导电的铁片,它有可能脱落,我曾经在那种低档鼓上见过这种情况,然后给充电辊两端加点导电硅脂(用于润滑和导电)。最后检查,粉仓和废粉仓之间的弹簧(当然这个是把鼓装好之后)

网友:
磁棍的弹簧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弹簧忘挂了吧,就是两半硒鼓连接起来的那个长弹簧  他是接地的 没有它  有的硒鼓就出那个故障
你的 ...

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网友:
鼓上的拉力弹簧没装,

网友:
把鼓拆开看看

网友:
直接换个硒鼓不就好了嘛...现在代用硒鼓不贵啊....

网友:
加个粉都不行修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弹簧忘挂了吧,就是两半硒鼓连接起来的那个长弹簧  他是接地的 没有它  有的硒鼓就出那个故障

弹簧没挂只是左边打不出,右边还是有东西的,不会像这样的!

网友:
是啊,弹簧不挂,怎么还能打出一半呢,解释不通,可能是充电辊充电不良才对,有个小细铁丝应该碰到旁边的贴片上,这个应该才是关键吧

网友:
怎么看不见问题了?是不是违反论坛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