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东芝L700

楼主(2013-08-16):
机器:东芝L700。
现象:有时候开机就掉电,然后是电源指示灯和电池指示灯成黄色两个同时闪烁,然后就无法开机。有时候是能进pe。G完系统。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都会在进系统安装的时候掉电,然后是电源指示灯和电池指示灯成黄色两个同时闪烁,然后就无法开机
版号:DATE4DMB8D0
补充:加焊显卡后内线严重花屏,外显正常!重做也没用

网友:
我擦 咋都喜欢有事没事上BGA呢? 多少问题都是这么搞出来的。

电源指示灯和电池指示灯成黄色两个同时闪烁
你重点判断主供电是否稳定,

掉电你要看各电感波形是否异常?

这跟显卡有毛关系?

网友:
哥。我新手。也没有示波器。我先按你的思路查查看。谢啦

网友:
把cpu座后面的四方块电容换了 补上几个小电容吧

网友:
nec大电容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A:
我怀疑原来是温控导致掉电的吧,要不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原来是温控导致掉电的吧,要不你换个CPU试试。

cpu换过了。没用

网友:
这个型号的NEC电容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B:
东芝很多都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芝很多都是大电容的问题

没有大电容

网友:
我有一台也没修好

网友:
这种会不会是屏线问题了

网友(2013-09-28):
我换了个大电容也没用

网友:
这个是通病 换了电容就好

网友:
手里正好有一样的机器 问题也差不多  跟大电容无关 滤波很好的

网友:
不要什么都上bga

网友:
NEC通病          啊

网友:
我现在手头也有这款机子!刚查电源能开机!一会就掉电!掉电的时候电源等跟电池同事闪烁!我估计充电芯片坏了!插电池用的话不掉电!过一会不充电的!电流为0.001,但是机子也成正常使用!重插一下有充电了,一会又不行了!

网友:
lz机器修好没有,现在手头上有个l700的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L700掉电,和大家的故障一样,有结果就一定告诉大javascript:void(0)家!!!

网友:
我的是修好了,但是现实很残酷!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704446&extra=

网友:
什么问题啊,我手上有台,换了NEC电容一样,之前这个机器是BIOS坏了

网友(2014-06-14):
下载个图纸,按图纸修吧

网友:
NEC 大电容封装密封性不好,有问题的电容内部为3或4层,容易受潮

网友:
换个电容能好吧

网友:
换完电容问题一样。和电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