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故障

楼主(2013-08-16):
上次客户拿了一个机子,显示四个相同的画面!神马情况,怎么分屏了!!!难道是显卡在搞鬼??????
可是外切是好的啊!算了先把机子拆了再说吧。机子没修过啊,唉,看来只能碰碰运气了。于是就加焊显卡,不是吧,变成六屏了,坑啊。重值试试。值好后满怀期待的。。。。。。。。。。。。。。还是不行,这下又变成了两屏。
不对啊!难道是显存,显卡旁边有四个显存,难道是显存有问题????
四个啊,你让我如何是好。。。于是我一狠下心来就把四个都取下来从值。废了好大力,终于值好了,满怀期望,没让我失望,嘿嘿。。。好了!!!!可能之前显存虚汗引起的问题,朋友们下次你们别再想我一样多走冤枉路哦!

网友:
什么机器?四颗显存?这机器貌似很牛X的吗

网友:
多修修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没贴好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类型问题以前有师傅修到过,也是弄显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