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sb ,MBX-237接状态灯后就不能启动

楼主(2013-08-16):
一台SONY VPCSB本本,接上C壳上的状态灯小板(板上有WIRELESS(无线通信)指示灯,充电指示灯,磁盘驱动器指示灯,无线开关)后就开不了机.不接的时候可以正常开机的,
LED灯测试过都是正常点亮的

小板没有电路图,型号是 SWX-357

网友:
就是这种小状态灯,跟无线开关,按开机键时,中间的充电灯微微暗闪一下,,但这时是没有放电池的,放电池插外接电源中间的充电灯会常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