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370 不触发

楼主(2013-08-16):
apple a1370 不触发 机器是放半年不用 机器就不出发了 电源指示灯是绿色的 开关上电压3.3V 正常 我看网上有不少这样的问题,有解决的给个思路!!

网友:
换键盘试试呀  苹果开关不在键盘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在板子上找到开关的那个电压  直接接地都不好用

这你都能找到 我服了  那你这个机器 只能找图纸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你都能找到 我服了  那你这个机器 只能找图纸维修了.....

这个机器饿哦有图纸跟点图 你要我可以给你

网友:
按图纸步骤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