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 4416 进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3-08-16):
如题一台HP4416,刚拿过来进系统死机,但是可以进PE,进PE不能光机,点关机就死机了。拆了果断做了北桥,好了!用了一天故障又一样了。无奈换了北桥,好了。。。用了一天,故障又一样了。
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谢谢!

南桥问题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3286-1-1.html 参考下刷BIOS解决的

网友:
可能不是北桥的问题了,滚动条走不完应该检查南桥!

网友(点评):
确实是南桥问题

网友:
试试bios吧  hp机器 多变化   只好下点真功夫 好好着么一下了!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做了北桥后一切都正常,只是用一天后故障又出来了。

网友:
那个北桥已经让你进入误区了

网友:
做北桥 你在上bga的时候  估计已经把别的芯片或者元器件给热到了 好了一天,猜测是这样的。

网友:
有可能那个芯片性能不良

网友:
的确是bios问题。你不刷怎么知道呢?

网友:
刚把机器半拆了,用风枪吹了下南桥,狗日的,竟然进系统了。
可怜我换了北桥

网友:
滚动条死机,大多都是南桥

网友:
机子进系统卡机一般都为南桥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