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K480A-I3 D2 内置喇叭遇到难题望各位大大给个意见思路

楼主(2013-08-16):
情况是这样的:
神舟精盾K480A-I3 D2 内置喇叭开机几分钟有声然后喇叭无声插耳塞有声.如果将耳塞插一下话筒,内置喇叭也会出声,大致2分钟后又会无声.更新N多WIN7、XP系统和官方驱动、驱动人生、驱动精灵、万能驱动都还是这样.另外单插耳塞长期有声.请问怎么办?

网友:
如果说喇叭坏了吧,测了一下喇叭没事.而且它有时声音.
如果是XP系统,点击一下调音的喇叭又有声音了??
电脑中毒?我全盘格式化了再重装系统了的,之前中过USP10.DLL病毒.
我讲笔记本全部拆开,未发现虚焊现象.
外置声音接口也换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电容漏电了!耳机和外放切换处之后找!

网友A:
神船的机器有些很挑系统的,装过官方驱动吗,不一定要最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船的机器有些很挑系统的,装过官方驱动吗,不一定要最新的。

就是下载原版驱动,不是最新驱动,也没用哦.
这几天有时间再拆出来测数据,应该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找人修的,修了很长时间,最后修好了,客户又不修了

网友:
家乡闹水灾,断电无信号,水浸2层楼了,老人小孩不知道如何了,现在没心情维修.......
感谢上面的各位朋友的意见,我有时间再过来.

网友(2013-10-17):
我也遇到了 同样问题求问楼主修出来没有哦!求结果

网友:
这个简单,你换一个耳机口就好了.弹片老化了.

网友:
找声卡旁边的电容看看

网友(2014-04-26):
同样的机型,同样 的故障现象。不知道怎么下手啊。楼主修好了米有。我这客户催的要命。。。

网友(2015-05-08):
有这个板的bios资料吗? 麻烦上传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