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触发掉电 已修复

楼主(2013-08-16):
  昨天接到一台HP G4 待机0.2触发到0.3掉电。能再次触发。拆开测量所以电感阻值正常。 触发瞬间测量发现RSMRST电压正常。到南桥的高低高也有。S5_ON也输出了。待机芯片收到S5_ON后不输出3 5V。测量待机芯片周围电路无短路。于是订了个待机芯片换上。上电之后还是触发到0.3掉电。难道不是芯片的问题?再测发现触发的瞬间能测量到3 5V输出了 内存供电也能测量到。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动态3V 5V短路。 于是一个个去测量。发现南桥背面的D7一端阻值不正常。打开图纸看短路那一端是链接到南桥和+5v。那么+5v短路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于是断开+5v到南桥之间的电阻。测量确实是+5v短路。加电烧出声卡芯片发烫。拿掉声卡芯片。上电终于看见美丽的跳变了。接屏亮机。到此机器修复。再订个声卡芯片换上就能收钱了。     第一次发这种贴。做的不好的请大家不要见怪哈。

网友:
声卡  网卡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量5V反向也可以量出来的吧

网友A:
难道LZ的板子有两个故障吗?IC坏和声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LZ的板子有两个故障吗?IC坏和声卡坏?

是的。

网友:
基于待机0.2的时候 我一般都会用手去触摸板子的各个元器件的(会烫手)不知道楼主的ic烫到你没.....

网友:
上面那个待机说错了  是0.02触发到0.03   少个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板子都很少会同时又两个问题的哦。。。

     待机芯片导致3V 5V不输出  声卡导致+5v短路    我上面说过的。。。。。。。。。。。

网友:
动态短路不好整呀,不错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声卡爱坏。遇到过2台。

网友:
板子还会不让坏就不坏?同时几个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LZ还是不错呀,像这种状况是不是多见??

网友:
那那么多问题  楼主走弯路了  心还是不够细  导致待机芯片瞬间保护 没能查的出来

网友:
撘路费了 定芯片就这样 受教了 一定要细心

网友(2014-07-13):
楼主很好的分享,赞一个

网友:
刚碰到一台,接电源3v5v一闪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