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版号6050a2161401-mb-a03机器慢

楼主(2013-08-16):
收到公司一个HP-6531S版号6050a2161401-mb-a03机器,intel独显,机器慢的要死,以为是硬盘或者其他的外设的故障淫笑留机维修。拆开后无语了裸板都是慢,能拆的都拆了,次奥。。。。慢慢试机发现开机背光亮10S后才出HP的LOGO,然后还得几秒才过检测,进BIOS很慢,在bios里选择选项的时候飘飘的就像系统中没有显卡驱动的那种感觉一样,显卡和南桥都加焊过还是不行无语了,想刷BIOS,自己没有编程器还得跑到哥们那去,像知道大哥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在线等回复

网友:
查了论坛有很多这样的应该是通病了,但是没有发现解决的方法,HP这垃圾的机器,让我快乐让我忧,呵呵

网友:
刷bios试一试

网友A:
有没有芯片发烫啊?能进系统不?进系统功能都正常不?都正常的话先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芯片发烫啊?能进系统不?进系统功能都正常不?都正常的话先刷个BIOS

能进系统的,我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