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31主板键鼠不能用通病

楼主(2013-08-16):
网吧拿来的5块主板,客户说都是一个毛病。键鼠不能用,其它都是好的。把客户打发走后。闲话少说,先拿一块主板测试,测得5V供电正常,DATA脚518欧,时钟525欧。阻值明显不正常,第一反应就是用风枪吹掉排容。后测得DATA,CLOCK 均530欧。试机后键鼠能用了。心想主板好了。剩下的4块主板用风枪把排容吹掉。测板全好了,心想100RMB到手了。就去干其它的事了。过了一个小时客户过来拿主板,我说都修好了。当着客户的面,试主板怎么键鼠都不能用了。心那个汗啊!!!  用表测得5V正常,DATA, 518欧CLOCK 526欧。主板和先拿来的时候一样的问题。不是排容的问题,后测得相连的330排阻一边的阻值四脚都是530欧正常,另一边518 526 518 526 明显不正常。在料板上找到330排阻,换掉后测得 DATA,CLOCK 530欧。通电试板后键鼠都能用了。其它四块主板果断换掉330排阻。后反复试板全OK了。到此5块盈通P31主板全部修复。330排阻坏导致键鼠DATA,CLOCK阻值不正常引起键鼠不能用的通病

网友:
学习了,请问这种PS/2的键鼠接口你说的这两个是第几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