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没有VR求解

楼主(2013-08-16):
今天修G470的板遇到几片没有VR,VR芯片供电都正常,在论坛上查了下说是通病,但没结果,请修好的朋友分享下你们的经验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其它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电流0.4A好像I系列的机只要有一点问题就会不出CPU电压。

网友:
是啊,我这里还有三片呢,你的修出来没啊,分享下啊

网友:
我的有CPU供电,没有CPU显卡集成供电,也就是没+VGFX_CORE,好难修

网友:
换芯片或pch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