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8-16):
家里的无线路由器是新买的不到2个月,也就1个月多点,刚开始好用,最近有的时候用苹果
手机
和IPAD能搜索到无线并且能上网,但有的时候就搜索不到,比如昨天晚上用的还好好的,今天上午就搜索不到了,这个是什么情况?
手机

网友:
楼主你不会是路人把

网友:
没人知道么?

网友:
楼主你不会是路人甲吧.别人没通电你怎搜索
到

网友:
如果是同一个位置,通过有线连接无线路由能上网,确定没有做过其它设置的话,WIFI不能搜索到,建议返厂,估计是路由本身的问题。毕竟才买两个月,保内的东西,建议还是保修比较好,这玩意也便宜,搞这么久了,闹心得紧。另外,

网友:
估计路由拿去修吧,不行再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