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显示logo后循环重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8-16):
本本Y460 开机显示lenovo,跳转过去光标闪了几下就自动重启,一直循环,能进bios,按F8没反应,拆了硬盘后,开机显示logo后提示找不到系统,不会重启。用U盘能进winPE。。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换个PCH   换 硬盘 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先软后硬;先重装系统试试;再考虑硬件问题(bios  硬盘)

网友:
能进PE机子问题不大,可以换个好的硬盘试下

网友:
拆了都正常你直接装系统看下撒

网友A:
软件问题,用分区工具重写下C盘的主引导记录,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用分区工具重写下C盘的主引导记录,就OK了

这个不会弄啊,求指教

网友:
你用的是优盘做的系统吧,进入PE里面应该有相应的分区工具,如Diskgen,(如果没有可在u盘启动界面后进入DOS工具箱进入DOS输入  Diskgen按回车进入此分区工具,点击你的硬盘,点c盘,也就是系统所在的哪个盘,然后再里面找重新主引导记录这个选项,点击完成重启就可以了。(不知道怎么用可以在网上搜索下)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再台式机上做个引导!看看!进bios 按f9再f10

网友:
恢复bios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换CPU试、我修了一台HP G4的机子、进PE正常、装完系统到了进度条那里就反复重启、最后换CPU好了、你这个可以换CPU试试、因为问题相当相似

网友:
进BIOS,看重启吗.也重启是硬件了/

网友:
修复下引导看看呗,

网友:
换个硬盘重装一下系统试试,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
该清理一下了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硬盘全盘重做,这个问题不大的

网友:
估计是内存吧

网友(2016-12-27):
y460自动重启一般是内存问题,换根内存

网友:
可能是内存问题换跟内存试试

网友B(2017-02-17):
我修过一台一样故障,最后还是更换SB好了
バ幸福De右岸
换南桥就解决了?代价有点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一台一样故障,最后还是更换SB好了
换南桥就解决了?代价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