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开半小时闪绿灯

楼主(2013-08-16):
三星943NWPLUS,开半小时黑屏,绿灯隔一秒闪一次,拔VGA线能显示无信号,绿灯不闪了。检查驱动板VGA接口处三个钳位二极管正常,怀疑电源板供电不良,换上基地模块,开机30分钟后问题依旧。我想知道黑屏时绿灯闪与绿灯长亮有什么区别,高压板保护症状是绿灯长亮呢还是闪亮。奇怪的是黑屏绿灯闪时,拔了VGA线再插上,又正常显示30分钟。问题解决,改高压,现在烤机5小时了,正常显示

网友:
你确定是显示器问题?不是显卡 cpu温度 等等问题

网友:
驱动有问题

网友:
刷程序应该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