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9259供电脚上拉电阻多大

楼主(2013-08-16):
如题,请知道的老师指点一下,查到的图上都没有标示,现在七彩虹GT220-GD2显卡RT9259无供电。如果有谁有此卡图纸那就更好了。此在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兄弟,用词前先把定义弄清楚,别乱用,给人看笑话。什么叫上拉电阻?供电你上拉啥玩意?那就是个几欧姆的保护电阻,2.2欧姆、4.7欧姆都可以。

网友(点评):
在有的厂家设计图纸里面标注 上拉是 U P 下拉是D P ,是指某个功能点位对地还是对高电平这个意思,在这里可能他说的是4脚的FB 2个电阻。上拉 下拉的说法本身没错

网友(点评):
只不过这位师兄说的什么拉电阻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拉电阻,完全不懂维修的人是会很容易将名称和实际定义混淆的

网友:
供电一般没有电阻,你说的是AD总线吧?

网友(点评):
AD线有的是有上拉电阻,可你不能说供电没有电阻啊,供电单元那么多的电阻,你都没看见吗?

网友:
那是保险电阻,或0欧的!

网友(点评):
既然是保险电阻,就不会是0欧姆的,0欧姆就是直通,怎么起到保护作用?9259上有用0欧姆的,但不是接在12V供电端的,是接上下场管的控制极的。

网友(点评):
呵呵,荣生最近很活跃啊

网友:
哦,我想也是保险电阻,但怕是降压很多的,起了降压限流作用的。所以想问问。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2013-09-15):
10k  一般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 ··你查查RT9259的第五脚 和第六脚电压··他们电压没有 或者不正常的话 一般是链接他们2个的电源管理芯片坏   RT9259  5脚和6脚需要得到电源芯片的一个电压  9259才正常工作

网友:
应该是2.2欧姆电阻

网友:
不是叫上拉,应叫限流电阻,供电电阻吧